联想S405待机0.034指示灯亮三四秒就灭,电流不动。

楼主(2017-05-05):
联想S405  AMD独显待机0.034不触发,开机指示灯亮三四秒就灭,应该是公共点微短,翘了电容,换了电源芯片,刷了BIOS还是一样,打算干南桥有不敢。求高手们帮帮。

网友:
不要应该..公共点有没电压.对地多少?..有没有3V.5V  对地多少?短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后端短路可以点击试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哪里波形不对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啊

网友:
测南桥的工作条件  RTC_RST南桥到位没等等

网友:
你看看 ec 的待机条件有没有满足 还有这个ec 应该带程序的吧

网友:
先测下公共点电压正常不? 正常就测量下待机3V 5V 电感阻值还有显卡阻值  以前遇到过联想机器微短的  都是坏在显卡供电上了 或者显卡坏了

网友:
坐等楼主答案。

网友:
BIOS刷了,19V公共点阻止正常,3V5V正常。独立显卡供电电感断开了还是一样,IO带程序的。想干南桥,怕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  你裸板的时候  开机用的万用表还是开关板  可以考虑去掉开关板 万用表开机试下 不过这个待机 好像是 公共点有问题保护了 找下吧

网友:
进来学下了

网友:
主板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着就是有点保护的感觉  仔细查查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不像短路。查一查时序。触发EC有效,到南桥有问题。直觉感觉

网友:
打下值 查下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