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5-3542

楼主(2017-05-05):
机器型号是Dell 3532 刷了无数个BIOS   要么是可以开机 ,开机后就没法进系统一直重复提示f1   (BIOS是设置过得哈 不要说要设置这一说发  )  还有一个biOS刷了是 可以进系统  进了系统好像是很有规律的1分钟死机  画面定死的那种 键盘和触摸板都用不了 只有强制关机  在网上买了BIOS 还是一个吊样    合成的也用了 还是前面的这两种问题  有懂得师傅 出出招谢谢了

网友:
进系统的那种 也可以进pe 但是还是要死机

网友:
所有的外设都是没有装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

大哥 。。。。。。。。。。。。。莫这样了

网友B:
还真没碰到过  换过BIOS芯片  在刷试过吗

网友:
一查查RTC电路
二隔离显卡试试
注意提示F1后面有无其他信息

网友:
这ec有没有程序呀

网友:
F1提示什么报错?

网友:
这一定不是BIOS的问题,你别固执了

网友:
电压有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碰到过  换过BIOS芯片  在刷试过吗

换过的  还是一个吊样 现在来排除其他的问题吧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这个板子 CPU坏的很多 很多。。。。。。。。。修过好几个 。。。。就当提个醒喽。。不要固执了

网友:
干南桥吧,这种 桥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