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联想g485不开机

楼主(2017-05-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85,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但是黑屏。先上测试电源电流跑到0.56就不动了,因为这个板是amd芯片组的,直接断电测试桥短路,刚开始以为桥上的小电容短路,结果拆了几个桥上的电容还是不行,没办法了只能上bga把桥拆了,测试主板阻值正常,在测试一下桥短路,果断换完新桥 ,测试ok

网友:
这个桥坏得少,我修到几台都是那个RTC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AMD桥上很多小电容是短路时正常的啊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小电容易出问题 而需要更换桥的不多

网友:
快修判断故障至维修比较干脆!

网友:
桥上的小电容本身短的不多。都是桥坏

网友:
我也记得是电容引起BIOS电池电池不行!然后放电正常!昨天换的,今天返修,忘记是哪个电容了!

网友:
同样的机器,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怎么检修

网友:
一般拆了小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