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45SF 电流1.4几 点不亮

楼主(2017-05-05):
  一台华硕的  N45SF  刚接到手上看电流  1.2-1.45  徘徊   换了内存不行   直接下个BIOS 刷了 上电亮屏 报价120元  等了一个星期客户说修起来, 直接把机子安装起来开机 还是一个吊样 不亮屏    拆开测试加热显卡   PCH  BIOS   都不行   算了 在刷下BIOS 吧   刷了 开机还是不亮    在开第2次可以了   等了半个小时  还不行   在刷BIOS  又好了      装机还是不行    一刷BIOS 就可以     开个7-8次就不行了    他大爷的  那有这种怪毛病的    大家给我说说  怎么解决  放在手上一个月了  现在换个BIOS  在刷下    冲新下个 BIOS 文件刷刷  还不行

网友:
看看BIOS芯片3脚WP#正常吗

网友:
刷了BIOS就可以?换过BIOS芯片吗?你看看是不是加热BIOS附近可以点亮?

网友:
刷BIOS可能是假象,检查是否局部加热就行.或者按时序来查

网友A:
嗯我同意换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测试下cs#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同意换BIOS芯片看看

仔细看帖芯片已经更换

网友:
BIOS应该都是对的了。刷来刷去都一样的,应该是主板还不稳定的思路去修,慢慢观察测量就出来了

网友:
先更换BIOS芯片,再按时序来修

网友:
加热局部试试了 没用   现在 又换了个BIOS  刷上去 在测试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示波器 我不会用   我买了一台

网友:
应该BIOS坏的可性小,。。其它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动BIOS芯片热到附近电路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