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飞行堡垒FX50J不定时蓝屏死机

楼主(2017-05-05):
机器型号:华硕飞行堡垒FX50J

板号:X550JX REV2.0

配置:I5 4200HQ GTX850M显卡 板载4G内存

故障:不定时蓝屏死机,WIN7、8、10基本上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出现问题WIN7错误代码124

维修:硬盘、系统、BIOS排除,不是掌托下面线路的问题,裸板测试、禁用独显均无果,板载内存无法屏蔽,供电示波器打过了正常滤波电容都加了一样蓝屏

最后: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A:
你把外出全拆了,裸板上个硬盘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忘记说了 WIN7下代码124 WIN8 10 没有代码 不是掌托下面线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外出全拆了,裸板上个硬盘看看

一样的,遇到这种问题真心还是华硕的机器真心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遇到这种问题真心还是华硕的机器真心头疼

换个思路或者把机子放放,也许就想到问题在哪里了,还有看看板子上一些供电的的用料电容等方面一些位置是不是用料减少了。。。也许就有发现了

网友C:
查查看看124大概是什么地方引起的,CPU换换看看,量下主板的供电,看看显卡这边有没有缺什么电压,内存电压看看,然后手摸一下内存有没有明显发烫的

网友D:
报错代码124多为内存问题,检查一下内存各电压,想法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E:
找点位 看看能否屏蔽板载内存 先排除下最易出现的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看看124大概是什么地方引起的,CPU换换看看,量下主板的供电,看看显卡这边有没有缺什么电压,内存电压 ...

万分感谢,CPU是焊在板子上的,只能先查查电压什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错代码124多为内存问题,检查一下内存各电压,想法屏蔽板载内存

感谢大师指点,有思路了,内存应该没坏,因为每次出故障都一模一样的问题,有的时候直接蓝屏,有的时候画面会定住十秒蓝屏,明天好好查查内存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点位 看看能否屏蔽板载内存 先排除下最易出现的故障点

感谢版主指点,估计内存颗粒应该正常,不然不会只出现蓝屏状况,有的时候直接蓝屏,有的时候会定住十秒左右再蓝,明天我研究下内存这一快

网友:
这个板载内存真够烦人的

网友D:
烦人吧?
用PE工具进去检测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烦人吧?
用PE工具进去检测一下内存试试

扫不了,进PE一会也蓝屏,做系统到是能过去

网友F:
你禁用独显是在系统下面禁用的还是关闭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禁用独显是在系统下面禁用的还是关闭供电?

系统里面禁用的

网友:
初步估计是CPU供电负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里面禁用的

系统里面禁用,最好把独立显卡的供电断开,这样比较好判断。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装不进系统,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题

网友(2017-07-22):
换内存吧  肯定是他的事儿  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