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直流稳压可调电源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7-05-05):
想问你们有试过接可调电源维修是,进入window 掉电吗,开始以为主板问题,测量全部好的,然后发现用适配器就不掉电,机型是宏碁4738

网友A:
稳压电源表是不是限制流了   还有你看一下适配器是几伏 几安 的   有可能电源表达不到机器需要的电压电流

网友:
你那个可调电源限流了吗?或者你的那个可调电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表是不是限制流了   还有你看一下适配器是几伏 几安 的   有可能电源表达不到机器需要的电压电流

我用的是30v5a 的,适配器19v3.42a,限流忘了看,你提了还真又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电流调的小呢?或者去掉电池看看呢

网友:
我的电源就是这样,带载能力差,笔记本电池拔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