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掉电

楼主(2017-05-05):
联想E450的机子,之前PL9的电感芯片烧了,换了以后1。5V也出来了,不上内存不掉电,安了内存只要一过内存快亮机的时候就掉电,PL9的阻值大概40多欧,那个兄弟见过

网友:
问题出在+1.5VS电路上,还是检查+1.5VS所供元件.

网友:
在查下 1.5V相关   不行就按掉电故障维修吧

网友:
bios刷了木有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问题,之前是公共点短路,排除后发现显卡边上的PU11坏了,换了就不短了,现在开机也是快亮了就掉电,不插内存就不掉。

网友:
我的PL9阻止是18欧。

网友:
和楼主描述的一样问题,查了2天了也找不到问题,差不多0.8电流就掉

网友:
我倒是觉得跟显卡有关系,加焊试试呗,期待结果

网友:
加焊过显卡也一样,断开显卡供电电流跳变也一样,怀疑是CPU的问题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2017-06-16):
兄弟同样的问题  我显卡的组织14欧 不插内存不掉电BIOS刷过

网友:
可以查一下REF 0.7v的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掉电之后就不触发,像是保护了

网友:
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
内存没坏了?

网友:
以前我遇见过这个故障,插内存掉电,不插不掉电,好像这个是师傅弄得显卡弄好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有对应的图纸的吧?标号和E550的有点不配。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也有个通病,电池坏也会掉电 你试试把电池拔掉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了 没人解决掉吗

网友(2017-07-25):
这应该是通病,我也是掉电,有时能点亮,但亮了也掉

网友:
最好还是围绕相关故障去检查了。。。

网友:
这款机子通病就是烧PU11 造成公共极短路.换好虽然出1.5V 但是掉电 拨掉内存,报警不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PU11陨坏的时候把CPU烧了呢

网友:
查下PL9周边的元件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