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4.1通病

楼主(2017-05-05):
华硕K43SD开机0.18低电流反复开关,拆机吹16脚DJ芯片,可以开机,但冷却后故障依旧,将其更换反复开关正常亮机,此问题碰到3台了

网友A:
机子图片和芯片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子图片和芯片位置

这是一个PCH的电源芯片还是其它

网友:
高手呀 好经验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很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自动开关吗?

网友:
ky可以的。。。。。。。。。。。

网友:
这个DJ芯片好像是桥供电的吧 8207M

网友:
我上次有一片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PCH的电源芯片还是其它

电源控制IC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秒机器了

网友:
rt8202a    看了看点位是1.5V的供电     学习记下了

网友:
修到过很多台这种机机

网友:
好久以前华硕的本本就有过类似故障 不过以前修到的是北桥供电IC  位置与楼主的不同 不知道楼主换的这个是不是北桥的vcc

网友:
好经验,收藏先,给LZ加分

网友:
RT8202A 确实有这种故障,遇到过的,记下

网友C:
换了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好了么???

是的~换上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厉害,又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这个应该 是1.5V的桥供电

网友:
淘宝货  笔记本比较常见

网友:
想问下楼主,前几台修好多久了,没有返修吧,我记得华硕K42、K43的通病不是这个IC呀

网友:
修通病就是爽

网友:
缺点呀这个型号的机器不多吧,显卡多。

网友:
谢谢,收用了,以后遇到就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换掉就ok么?

网友:
  有没有这芯片的PDF

网友:
这个坏的是挺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有机会遇到。

网友:
看看路过了。!目前没修笔记本的经验

网友:
收藏了,以后遇到就直接秒了哈哈哈

网友:
好像有台这样的机器还没开修,明天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芯片虚焊了吧 只需要烙铁假焊就OK了

网友:
遇到加热开机,凉了不开机的机器真的很郁闷的。。。

网友:
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
这种芯片我也碰到过,性能不好,最好换掉不会返修的

网友:
外围的电阻有变质了把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多谢分享。

网友:
通病了,遇到好几台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以前老是用风枪吹。

网友:
以后遇到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换芯片啦!!

网友:
以前这个故障遇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华硕笔记本,经常会出现待机问题。

网友:
是8202A吗?楼主怎么做到一击即中的?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一接华硕的机器就头痛,元件没有丝印,bios也错综复杂。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

网友:
加分鼓励 修得不错

网友:
看上去像待机芯片

网友:
楼主是怎样发现是那个芯片坏的呢、

网友:
看到了 经验拿走了

网友:
是个什么芯片?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只能好一时吧

网友:
还是楼主运气好,上次遇到一台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收藏了,希望下次碰到财神爷

网友:
芯片虚汗?? 还是换了

网友:
感谢老司机。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学习阿拉

网友:
k43sv 同样电流 可惜没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遇到过 感觉应该是华硕 用料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遇到都是排阻有问题

网友:
高手啊 路过学习学习,下次遇到这样的就可以直接秒杀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 u35j的机器 fm芯片坏了,也是开机0.3 掉电

网友:
确实修到过,真是通病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