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NEO ECO 520C 吱吱响解决办法

楼主(2017-05-05):
        深水宝弄了台康舒520,放了几个月装机,装了KX驱动的声卡一切正常,然后就杯具了。发现耳机有嘟嘟声,仔细听电源也有吱吱声,以为是风扇坏了,直接拆开准备换风扇,结果发现风扇 是好的,然后感觉可能是风扇下面那块塑料纸在响,用热融胶粘上了以为OK了没想到啊没想到还是TMD一样的吱吱响。
        这下蒙圈了,应该是电源工作不正常了。后来问了度娘找到一贴子指明是C301在响,那位师兄用热融胶粘了下就好了,但是本人理了下电路发现那只电容是整流后的一只高频滤波电容,先换一只还是一样的要叫。用示波器测了下电容两端的波型发现纹波相当大,这个应该是PFC电路产生的,于是有了个想法,切除阑尾。
       说干就干,拆掉PFC电感和MOS管,短路续流二极管通电发现不能工作,郁闷了,又理了一下板子发现控制板有检测PFC后400V的电压,由于拆掉PFC后电压要低几十V,这个就好办了,改一下取样电阻正常工作了,这下再也没有吱吱响了。

网友A:
拆除PFC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你这样改了这电源功率会不会比原来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改了这电源功率会不会比原来小

不会小的,只是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D:
没升压极少数会不稳定死机

网友E:
楼主厉害电路改的溜

网友F:
电源保护了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源保护了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大哥,电脑还可以玩游戏,你说短路?只是有干扰喇叭突突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强人,台式机电源也能搞

台式机电源 简单问题 可以搞的啊
你都搞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除PFC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楼主的电源看样子是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改了这电源功率会不会比原来小

按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小的,只是没有升压功能

有没有 接负载测试下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升压极少数会不稳定死机

可能是PWM 芯片 相关电路 也有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电路改的溜

感觉 一般是不能改的
会出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哥,电脑还可以玩游戏,你说短路?只是有干扰喇叭突突响。

感觉 应该是研究下 找到原因 比较好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感觉 应该是研究下 找到原因 比较好点

原因是通病,没有找到原因。至于功率的问题,肯定是不能满负荷运行啦。但至少能用了。

网友J:
被动式pfc用水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改了这电源功率会不会比原来小

支持,对功率有影响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感觉 一般是不能改的
会出问题

支持不建议如此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因是通病,没有找到原因。至于功率的问题,肯定是不能满负荷运行啦。但至少能用了。

楼主如果能努力一下查明原因,就功德圆满了..............

网友:
楼主说拆了PFC后就不响了你们激动什么?人家又没说能正常恢复功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被动式pfc用水泥的

杂牌才用水泥的
品牌不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支持,对功率有影响的..........

估计这是也没办法的 折中做法

网友L:
PFC拆了电压一低马上炸机,祝你好运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估计这是也没办法的 折中做法

维修人要有钻的劲头............

网友:
引用 网友L:
PFC拆了电压一低马上炸机,祝你好运

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维修人要有钻的劲头............

现在钻的劲头. 少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现在钻的劲头. 少了

喜欢钻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喜欢钻的人越来越少了.............

社会太浮躁了吧
高的人们都静不下心来了
整日为了钱 忙碌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改了这电源功率会不会比原来小

PFC的作用就是提高功率的     照理来说应该会降低功率吧

网友N:
台式电源可是强电 改不好就  你懂得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台式电源可是强电 改不好就  你懂得

肯定的有一定的把握才能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M:
PFC的作用就是提高功率的     照理来说应该会降低功率吧

PFC好像交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支持不建议如此改动..............

老一点的CCFL背光的液晶电视机PFC被雷击了都是直接不要,改了几台目前还没有返修。。。

网友M:
引用 网友I:
PFC好像交功率因数校正

谢谢纠正  我说的太片面了   应该是减少交换功率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纠正  我说的太片面了   应该是减少交换功率的损失

大概
就是提高电网的利用率
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O:
C301在哪?

这么好的PFC电路给你拆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O:
C301在哪?

这么好的PFC电路给你拆了,可惜!

在蓝色电容和桥锥散热片的中间

网友P:
………………………………………………………………………………………………………………………………

ss456er12004 -2

网友Q:
拆除了PFC,电源可以正常稳定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

为什么要灌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拆除了PFC,电源可以正常稳定工作吧。

可能功率 会有影响

网友:
LA-A321P 死机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换个电感试试 ,不行把PFC电压取样电阻旁边的贴片电容给换一下

网友R:
台式电源都能改啊。。

网友:
强人,台式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台式电源都能改啊。。

楼主水平 高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改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源,PFC电路故障率高,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这样改也可以用,我改过几台

网友:
电源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吧,直接换了,也便宜

网友S:
是不是每个电源都可以这样断开PFC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不是每个电源都可以这样断开PFC

看情况吧,如果是极品电源还是修好的好点。如果只要能用应该也都可以改,但最好不要满负荷跑。400V低了开关管饱和周期会增加,功率输出大了怕是要出问题。

网友T:
PFC启动后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T:
PFC启动后电压是多少呢

通常是400,没有PFC一般三百的样子

网友:
本来是主动pfc,这样一改成了无pfc了,跟山寨电源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
这样改不好吧 功率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