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外接亮 内接不亮,键盘大小写灯能亮,是显卡坏了么?

楼主(2017-05-05):
联想z485 外接亮 内接不亮,键盘大小写灯能亮,是显卡坏了么?  用风枪预热显卡芯片还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大家有遇到的吗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ciya:我今天修个sl410k,电流1.2不动,加焊后1.42不亮,重植1.85亮机

网友:
刷刷BIOS,,bga干一下子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或者恢复下出场,你要看看能进系统不?有的能亮机也不一定能正常运行!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啊一样一样排除吧

网友:
今天,从屏线,bios,显卡挨着排除

网友:
先换屏试试,测测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这个也要分显卡型号的! 如果是那种容易坏的。可以重植一下试试。
如果像什么N10M 这种不容易坏的。就要找别的啦

网友:
屏线,屏供电等都得检查

网友:
以前还碰到过,外接不显内接显,但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风枪加热有时候不行,上BGA加焊一下

网友:
估计是显卡,干一下

网友:
电流跑多少,这机器AMD芯片组的容易虚焊

网友:
屏接口旁边有个管坏

网友:
看有没有暗屏,没有就干显卡。不然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