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b75m-a不能引导系统

楼主(2017-05-05):
故障主板客户反映说停电之后不能进入系统,到点上远程报价换硬盘打发客户回去了,心想又捡钱了。听完远程快10点了,看下主板直接换个硬盘试下,插上U盘引导系统看下,不能引导系统,进BIOS设置看下设置正常,主板断电清除BIOS试下故障情况一样不能引导。心想这个故障麻烦了,不好搞。小白心里没底啊 ,整理下思路。看下论坛说手机BIOS问题和桥问题多点。这下有点晕,桥问题比较害怕,手里也没有桥可以换。还是先从BIOS下手吧。华硕官网下了BIOS用U盘升级,怀着激动心情开机了故障一个吊样。看样子还得换个BIOS文件试下,还是上神器吧809F刷吧 ,刷完上机测试,顺利进入PE装系统测试正常。 BIOS文件B75M-A-ASUS-1101。cap就不上传了官网有。小白又进步,小小经验分享个小白们,谢谢。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硬盘应该还是好的吧?

网友:
感觉华硕的刷bios好的比较少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呢

网友:
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CMOS放电还原设置,再看看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上次遇到过一次,

网友:
"看下主板直接换个硬盘试下,插上U盘引导系统看下,不能引导系统,进BIOS设置看下设置正常,主板断电清除BIOS试下故障情况一样不能引导。心想这个故障麻烦了"

楼主先清bios ,然后还坚持再刷bios ,厉害,一刷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有时候想不到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