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拖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平时我都是用我的一千瓦电烙铁拖一下完事了(其实功率没这么大,呵呵)看到论坛上高人说无铅换有铅最好用吸锡线拖一平,于是就有了第一次用吸锡线拖焊盘。做的是显卡,第一次没有注意下风嘴歪了,芯片先化了半边的锡导致那边塌了短路了显存电压,于是又干下来拖第二次,发现显卡PCB上的阻焊漆都拖没了,后来又用风枪加自动吸锡枪感觉还干净些。有这样搞的没有?

网友:
风枪加自动吸锡枪,,没这样做过,,都是直接用烙铁拖

网友:
买把好洛铁 干活的心情 都会好很多

网友A:
想要干净就用烙铁加拖锡带

网友B:
1、你的烙铁太差
2、吸锡线有问题
3、拖的时候太用力了
4、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干净就用烙铁加拖锡带

烙铁不行

网友:
烙铁不行,动手能力不行

网友:
你没看要加拖锡带吗?

网友:
噢,看到了

网友:
真没这样试过

网友:
拖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你的烙铁太差
2、吸锡线有问题
3、拖的时候太用力了

1、942不会太差了吧,难道要JBC才行,那就坑了
2、吸锡线没有问题,吸得很快
3、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了。
4、400度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42不会太差了吧,难道要JBC才行,那就坑了
2、吸锡线没有问题,吸得很快
3、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了 ...

我吸的时候老掉点………后来尝试热风枪250度加吸锡带轻轻沾,效果也不错

网友:
快克 203 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烙铁拖得,师傅说吸锡线拖会把焊盘拖没。。。

网友:
我只用烙铁刮两遍就行了,锡不要搞的太干净

网友:
手工不过关呀  多多练习

网友:
用刀頭拖平就好,再來洗乾淨

网友:
一般都是用烙铁加上吸锡线拖的,基本挺好

网友:
t涂上焊油,无铅换有铅

网友:
注意温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