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版号820-4929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7-05-05):
Q7180是双P沟道的乌龟壳3脚和6脚都受控于ISL6259的SGATE和AGATE。Q7180的3脚分压后是6V正常Q7180的12脚是16.5 正常,Q7180的789脚也是16V。Q7180的6脚有1V左右的电压导致Q7180的45脚无电压输出保护隔离不过。后来料板上找了2个P沟道的MOS管改装上去后.6脚电压直接变成了16.5V。23脚也有了16.5V。公共点也有了12.5 V但是不触发。ISL6259的基本工作条件测试正常,DCIN(16V)    ACIN(4V)  VDDP(5V)   ACOK(3.3V)。AGATE(0V)   SGATE(16V)这个16V是改了Q7180后有的电压。看图纸这是P沟道的管子应该6脚也是相对低电平。想请问下这个管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保护隔离前端阻值多少,龟壳换回原来的,这里面有二极管,前闸极低电平,后闸极高电平,走体二极管过,我记得是这样,不触发灯亮吗,3,425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