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通病

楼主(2017-05-05):
1开机时显示时不显示有时候很久才显示然后灰屏是显存uv5坏 2待机过高0.40.5左右不出三五V是把四个管子换了可解决

网友A:
把那4个管子换了啊????

网友:
是显存没有散热造成还是联想的转轴定位问题致使主板变形所致?

网友:
我也有个 Y400 灰屏 以为是显存的问题,拆开之后发现屏线有根线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4个管子换了啊????

3 5v上下管换完就会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希望有机会秒杀哈哈

网友:
上遇一台一样的。还以为南桥,没想是3V5V,不太明白

网友:
y400 的显卡 问题多多啊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上下管换完就会好,修了好多台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写的太乱,     要是配图就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Y400偶尔灰屏的就没有修好

网友:
我有一台Y400做系统后有背光不显示的,外接是好的,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换 4个管子 才可以解决啊~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C:
我想应该是3v 5v供电的场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应该是3v 5v供电的场馆吧

确实是那个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