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无听筒无后照相,前照相打开延迟

楼主(2017-05-05):
故障现象,无听筒无后照相,前照相打开延迟,闪光灯有。
统修的机子,8.3的系统,不能给客户刷机。先恢复出厂设置(8的系统如果越狱的就不能恢复出场,很多都会直接白苹果卡住而不得不升级到10的系统),故障依旧。

网友:
统修的这批机子很多恢复出场或者刷个机就好了,但这次行不通。换个好的屏幕总成测试,还是无听筒。好吧,拆屏拆屏蔽罩拆屏蔽纸,先修感光,测J1座子和感光有关的角,阻值都有而且正常,电压也有且正常,恢复出厂还不行,CNM,这还修个羁绊,861D,500°直接干下它的座子,350°吹上去,听筒OK。OK。OK了,开心

网友:
然后修后摄像,阻值都正常.......CNM,又这样,最烦这种没有短路也没有开路,阻值也和正常值差不多的了。换一个后设想座子,故障依旧,无奈,我要死了,测个电压玩一下,发现后设想的1.2V只有0.3V,阻值正常,拆下U13,短接A1和A2脚。测试,OK,到此故障都修好了

网友:
图就不上了,懒得拍照和截图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楼主修机好6,就跟玩儿一样:daxiao:

网友:
楼主你发贴  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  请在编辑贴子发布  不要刷楼

网友:
500干下的座子还能用吗?装上的时候还是用高温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