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系统连续换几次都显示win配置,win无法在此电脑运行等等的。怎么办

楼主(2017-05-06):
换了好几个系统了,在那个电脑上都提示一问题什么的,无法进入系统。(换了三个win7-64,一个win10-64)
【安装程序无法将windows配置在此计算机的硬件上运行】
【0*c0000225/*无法加载所选项,应为应用程序丢失或损坏(可是我换了好几系统了)*/】

/*比较大意了,清盘的时候忘记备份了*/

网友A:
楼主 请安装纯净版系统试一下 或者安装带驱动的系统时 在安装驱动那个界面 取消所有驱动的安装 只安装系统 能进系统后 再手动安装驱动

网友:
无奈只能拼命回复

网友:
换硬盘试了吗 一步一步的排除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安装纯净版系统试一下 或者安装带驱动的系统时 在安装驱动那个界面 取消所有驱动的安装 只安装系统  ...

试了的,原版的也试了。都出问题

网友:
先要排除硬件故障:1.先diskgen进行全盘删除操作!  2.清除扇区所以数据保存   3.重建系统MBR  4.分区  5.安装系统   6.如果还不行进行相关硬件的检测  比如:内存硬盘等

网友:
机器如果没问题,装系统很简单。考虑硬件问题吧

网友:
硬盘内存
......................

网友:
是用PE装的吗?

网友:
使用软件重新分区试一下,不行的话可能就是硬盘的问题啦

网友:
考虑硬件吧 如内存,硬盘

网友:
测测硬盘。

网友:
只能回复帖子了

网友:
实在不行建议安装版

网友:
擦除一下硬盘,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硬盘 内存 都排除过么

网友:
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在装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0*c0000225/*无法加载所选项,应为应用程序丢失或损坏(可是我换了好几系统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要排除法了

网友:
若是32位系统咧?会不会没这情况?

网友:
纯净班的试一试

网友:
你是用U盘还是光驱?如果是U盘的话,把U盘插到usb2接口,光驱得话,试试换内存。

网友:
很有可能你的硬盘有坏道、。。。。

网友:
不错 安装一个先试试

网友:
硬件问题,显卡

网友:
装32位的呢?不行换硬盘,考虑别的硬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 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B:
可以看下硬盘分区是什么格式的,是不是gpt格式,系统有没有引导。有些机器开机会有系统选项,不要点bios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硬盘分区是什么格式的,是不是gpt格式,系统有没有引导。有些机器开机会有系统选项,不要点bios自 ...

可以了,应该是引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