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5代单CPU故障机上测得的SVID波形里没有01000000001,为什么?

楼主(2017-05-06):
INTEL5代单CPU故障机上测得的SVID波形里没有01000000001,有CPU核心电压1.8V,感觉电压有点高,跟VBOOT很相似,电源管理芯片是NCP81101,是测得波形不对?还是单CPU的SVID有了新的标准?还是CPU或者NCP81101有问题?

网友A:
@黄鑫船  老师! 出来指点江山了!

网友B:
哦,这个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我连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
我也连示波器都不会用啊

网友C:
你这板子是什么问题 CPU电压 1.8应该差不多是正常的  标准的1.73  你对比一下

网友:
楼主问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这是谁呀。这么牛,这东西能看懂吗

网友D:
怎么测SVID的,只用一个探头测一个SVIDCLK可以吗,用自动还是单次抓的?

网友:
示波器  学习中

网友:
这个需要大师级别的人来回答

网友E:
楼主,换泰克吧!越看越像地震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SVID的,只用一个探头测一个SVIDCLK可以吗,用自动还是单次抓的?

两个探头才行  单次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子是什么问题 CPU电压 1.8应该差不多是正常的  标准的1.73  你对比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5697-3-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我连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泰克吧!越看越像地震波

用着还可以,凑活先用着

网友:
1.8到2伏是一个正常的电压范围,你的也该正常了吧,也有SVID啦查其他条件吧

网友:
你的机现在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正常的,两次VID

网友:
我记得V星有一个对照表,把那串代码读出来 然后对着表查  看是过温了  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F:
提示,SVID没有无限循环的脉冲,说明数据交换基本正常。4带之后基本都是先有电压,后有SVID,就是VBOOT 0跟非0的设置。不要纠结在SVID了,差别的地方吧,比如看看跑代码什么的......

4,5带机器有SVID就很能说明什么了。

网友:
cpu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示,SVID没有无限循环的脉冲,说明数据交换基本正常。4带之后基本都是先有电压,后有SVID,就是VBOOT 0跟 ...

谢谢您的回复,也谢谢其他的回复的朋友们,明白了

网友:
01000000001这是什么情况我都看不懂,只能看看,这好像是信号级的了

网友G:
5代的CPU是先有VBOOT电压1.8V左右是正常的(此时有CPU供电没有SVID波形),要在各路供电正常后,并产生PLTRST#之后,CPU才会发出SVID调整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鑫船  老师! 出来指点江山了!

已经在后面回复了,这是不懂时序的结果……。

网友:
我连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
学习一下新知识、、欠缺啊 这种

网友:
示波器到现实我还没有玩懂,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5代的CPU是先有VBOOT电压1.8V左右是正常的(此时有CPU供电没有SVID波形),要在各路供电正常后,并产生PLTR ...

黄老师,我测到的1.8V是VBOOT吗?不是VBOOT出来后的SVID调整出来的电压吗?我知道VBOOT先出来1.8V,但这个电压我总觉得是SVID调整出来的

网友(2019-01-10):
没研究过这种,哈哈,都是怀疑哪个干哪个,做完不行再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