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50装驱动蓝屏

楼主(2017-05-06):
       ATI的HD7850公版,不装驱动没事,WIN10装驱动直接重启,WIN7装驱动蓝屏。原来是点不亮,换了GPU就亮了。

网友A:
不行 刷个bios  试试看   再不行 就只能再换个显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刷个bios  试试看   再不行 就只能再换个显卡啦

忘了说了BIOS刷了几个的,这次换的是从V星不亮的板子上拆的,不知道深水宝的拆机芯片靠谱不。我是觉得有点虚。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吧

网友:
GPU没焊好吧   在加焊一下

网友B:
查一下显卡周边 二级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显卡周边 二级电压

电压都查了的,除了核芯1.0显存1.5,另外5V正常,显存那边还有个1.0V的PWM供电不知道是干嘛的,核芯这边还有个0.9几V的PWM供电,不过电感比较小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查了的,除了核芯1.0显存1.5,另外5V正常,显存那边还有个1.0V的PWM供电不知道是干嘛的,核芯这边 ...

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装个系统别打驱动 到桌面 在打只要一打显卡驱动 蓝屏 GPU 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装个系统别打驱动 到桌面 在打只要一打显卡驱动 蓝屏 GPU 挂

好吧,但是这个GPU贵,想去收几片废卡都要一百多一片,又怕人品不好。找卖芯片的更贵,也怕是坏的。纠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装个系统别打驱动 到桌面 在打只要一打显卡驱动 蓝屏 GPU 挂

显存挂,GPU到显存之间存在通讯不良,也会造成此类问题。

网友:
看这个代码还是显卡的问题,处理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存挂,GPU到显存之间存在通讯不良,也会造成此类问题。

有没有测显存的软件啊,或者哪里有卖的都可以,就是找不到

网友:
我这笔记本 显卡也是打驱动蓝屏

网友:
我换了几片了 不行 没装WIN8 WIN10 我也试试看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
打什么驱动蓝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显存的软件啊,或者哪里有卖的都可以,就是找不到

有的,7系列基于LINUX环境下的测试软件,以前在淘宝上看到过有人出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7系列基于LINUX环境下的测试软件,以前在淘宝上看到过有人出售。

我又作死了,买了颗GPU,过两天应该会到,装上看看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又作死了,买了颗GPU,过两天应该会到,装上看看效果。

GPU我都是拆料卡上我认为好的核心。其实如果修显卡修多了就发现,只要GPU表面晶体不受损,基本都没什么问题,很多显卡判断GPU核心问题,都有不少是PCB板子过孔不良,导致GPU和显存,VBIOS芯片,DVI,HDMI接口存在通讯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PU我都是拆料卡上我认为好的核心。其实如果修显卡修多了就发现,只要GPU表面晶体不受损,基本都没什么问 ...

GPU到了,换上了还是一样的现像,郁闷。现在还有哪些原因呢,显存会不会引起这种故障呢?另外GPU是五相供电 的,有一相没有工作,但是输出的电压是正常的,不会是这里的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PU到了,换上了还是一样的现像,郁闷。现在还有哪些原因呢,显存会不会引起这种故障呢?另外GPU是五相供 ...

2D和3D分频供电导致负载不一样很正常。这个无需考虑。如果能保证GPU是完美的,那可能是PCB过孔不良。有一定的电离效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D和3D分频供电导致负载不一样很正常。这个无需考虑。如果能保证GPU是完美的,那可能是PCB过孔不良。有一 ...

GPU是买的拆机的,不能保证 是完美的。难道真要去买一块好卡来拆核心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PU是买的拆机的,不能保证 是完美的。难道真要去买一块好卡来拆核心么

如果没有确保完美的核心,你是无法保证这样的问题,修显卡换核心,有时候也是在赌人品。可能看似一个品相很不好的核心,反而是完美的,可能一个看似品相很好的核心,却是残缺有BUG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确保完美的核心,你是无法保证这样的问题,修显卡换核心,有时候也是在赌人品。可能看似一个品相 ...

那我就去买一块好显卡来拆,我就要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核心问题的话,两颗相同问题的机率也并不那么高吧。还是这个GPU很容易出现这个装不上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去买一块好显卡来拆,我就要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核心问题的话,两颗相同问题的机率也 ...

我之前也说过,GPU损坏概率比较的低,但是不能说你现在换个问题一定就GPU没关系。其实我也更倾向于这卡的PCB已经有过孔不良的症状,GPU和显存之间的通讯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你做BGA的手法,植球等等。总之,修显卡,也是个烦人活。

网友E:
有没有肯恩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肯恩是供电不足啊???

示波器全程监测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F(2017-06-11):
显卡换到别的主机上是否有此问题?如果有,可能是芯片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换到别的主机上是否有此问题?如果有,可能是芯片没有焊好。

焊盘都要拖光了,应该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全程监测没有问题的啊。

显存问题??我遇见过一个amd的显卡   显存有问题   发热不正常

网友:
GPU   空焊啦       或者   坏啦   你 加焊一下  GPU  试试 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