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版号4.1不触发。无PM_RSMRST信号

楼主(2017-05-06):
华硕K42JR版号4.1不触发。无PM_RSMRST信号。
下图是测试点位置。

EC_RST#测试点

这个机器故障就是插电电流0.03三秒左右掉到0.01.按开关不能触发,按开关有点压跳变,但是EC没有发出跳变给南桥。
按上电时序,检测了一下南桥发过来的SUS_PWRGD信号有高电平。但是测量发现EC没有发出PM_RSMRST信号,PM_RSMRST信号为低电平。
PM_RSMRST没有出肯定是EC条件不够,挨个检查EC外围电路,发现EC_RST#这个EC复位信号为0.6V左右,在插电的时候最高1.8V然后就掉下来了。
从旁边的3.3V用1K电阻直连,上电发现主板自动上电(没装纽扣电池)电流上到1.5-1.7,应该已经亮机。
但是测量发现引过去的电压也被拉低到2.3V,电烙铁斥候直接把EC_RST#信号与FORCE_OFF相连的电阻拆掉。
直接上电,发现电压EC_RST#电压正常了(初步怀疑是后面接的一个六角场馆有问题,但是时间问题没有找到一样的替换)。
装机测试三小时,交付客户。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A:
传的图为什么不出来······ 大家自己对照点位图,点位图论坛有“1.2M的那个”
这个不是排阻坏,具体原因也没深究。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FORCE_OFF是一个强制关机的信号,不连也没关系!

网友:
强制关机信号,可以不上,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的图为什么不出来······ 大家自己对照点位图,点位图论坛有“1.2M的那个”
这个不是排阻坏,具体 ...

图片下次可以直接 剪切 粘贴图

网友:
华硕这些机器排阻都爱坏

网友:
功力深厚,楼主威武

网友:
看看怎么修的学习学习了

网友(2021-11-18):
学习了,遇到个z97-kr2.0的修的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