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电池不能关机

楼主(2017-05-06):
联想Y400主板,上电正常,充电也正常 ,单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可是就是关机时候,屏幕也不是完全黑。看不到正在关机的字样,只是一下就没有图像了,可是电流不是有的,各个电压也有。就是关不了,有那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论坛下载

网友:
不要用win8以上的系统试机,直接裸板测试,还不行就刷bios罗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建立思路

网友:
这个你用xp win7的系统试试  win8以上的系统虽然你点关机一下子屏黑了 实则还没有真正关机 只是个假象  我遇到过比较老的机器装win10 那关机慢啊 当时机器上没放电池也不敢拔掉稳压电源 怕吧系统搞坏

网友:
先刷个BIOS看行不行啊

网友:
换系统,刷Bios试

网友:
估计更多的建议是你先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