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的 密码是存放在 bios 芯片中吗

楼主(2017-05-06):
华硕笔记本的 密码是存放在 bios 芯片中吗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密码 进系统的 还是开机就有的BIOS密码

网友:
是放在BIOS里面的

网友:
没理解你说的哪个密码  是BIOS密码还是系统密码 还是硬盘密码

网友:
没码片就只有bios了吧

网友:
是bios里面的哦

网友:
是的 笔记本一般都在BIOS里 除了个别有密码芯片IBM 的

网友:
华硕什么型号?

网友:
是的   一般在bois中

网友:
这个不一定哦有的存放在ec里还有的在bios里面和安全芯片里的都有

网友:
华硕本本一般都是放在BIOS里面的,刷了就对了

网友:
是的,直接刷bios就ok。

网友:
是放在BIOS里的

网友:
什么密码 bios密码是在bios芯片里的 系统密码直接进入DOS就能解了啊

网友:
bios刷一下就ok了  THINK的部分机器有密码芯片

网友:
看你的是BIOS密码 还是系统密码  还是硬盘密码

网友:
是的,一般的华硕都在BIOS里

网友:
是开机密码还是bios密码?

网友:
很多,CMOS放电就能好。

网友:
开机密码还是BIOS密码

网友:
你说的是系统的密码还是主板的密码呢

网友:
系统密码不是,开机BIO 密码是在BIOS里面

网友:
先说清是哪个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