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wif版 无故被锁机

楼主(2017-05-06):
ipad mini wif版 无故锁机
输入正确的ID也不行,  提示此ID无法解锁
到苹果网站上登陆iclund ,将该机 去除了还一样
请问大家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没遇到过  打苹果官方客服问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打苹果官方客服问问呢

理都不理,问过了一年服务期,请带购买单据及原包装之类的凭证到服务网点进行了解

网友:
这种就直接拆开解开就是了噻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记得说下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直接硬盘敲下来 换个硬盘上去O了

网友:
直接硬解ID吧

网友:
刚才再次电话到苹果半个小时,客服很热心讲了一大堆估计,你再回忆一下你不是另有1xxxxx@QQ.com的ID激活过设备,我们出于保密不能反查你SN对对应的ID,也不能通过ID查到你绑定过设备SN, 只有你通过设备输入对应“激活ID”才可以, 或者你提供有效的购买凭证或包装也可向上提出申请

大家如果机器系自己的,千万不要从ID中去除设备, 去除了成功还好,否则就像我这样,完全无法证明这个IPAD系自己了,他们就变得讲什么都有道理

网友:
这应该是硬解ID的。序列号有其它人也用了。只是他先绑定ID

网友B:
折腾什么呢,直接拆机拆硬盘,写个序列号就行了

网友:
拆硬盘,写号

网友:
刷机再激活一次试试,不行就硬解吧。

网友:
某宝可以反查id帐号,然后用qq号改个密码就好,前几个月开始id安全性升级,密码错一次就要更改,最好升级双重认证更安全,有qq密码也没法用,话说之前qq邮箱做id安全性超低的

网友C:
上TB买硬盘,更换解决

网友:
楼主记得说下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D:
估计只能换硬盘了

网友:
wifi版好弄啊~ 拆下硬盘,重新写个没ID的序列号上去,刷机就好!

网友E:
换个硬盘 写个写个序列号 不是妥妥的

网友F:
我现在也有一台IPAD MINI2被锁了,能心帮忙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有一台IPAD MINI2被锁了,能心帮忙解吗

我冇自己捣,换TB人捣,换硬盘并升级到32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折腾什么呢,直接拆机拆硬盘,写个序列号就行了

随便写个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随便写个行不行?

你有工具设备,并且能算号,应该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硬盘 写个写个序列号 不是妥妥的

硬盘不用换,写序列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TB买硬盘,更换解决

别人帮你写好的序列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只能换硬盘了

有设备的吧把原机硬盘拆下来重写一个序列号就行了。

网友(2017-06-08):
估计你这个序列号有别人在用!然后他绑定id了!

网友:
不用怕,解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