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4924-a屏暗分析 求助

楼主(2017-05-06):
这个机器 LED升压芯片我换过了   开启电压也正常  供电也正常  求助还需要怎么查

网友:
如果有条件用一个好的A1502上半部去测试一下,有可能就有背光出现,有时是屏幕的问题,我已经遇到好几个这个问题了,换一个屏幕就有背光出现的,拆下的这个没有背光的屏幕也不要扔掉在别的机器上特别是13年14年的A1502上还可以有背光的。不知道原因,总之换一个其他机器可以点亮的屏幕试一下就明白了。就15年款的A1502经常见到这个问题。13年14年的A1502机器屏幕装在15年的1502机器上开机后会延迟出现背光,进入系统后正常显示。

网友:
升压芯片的条件 还有很多的 供电 EN PWM 数据  反馈等

网友:
屏线松了(屏那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