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摔,不插卡显示无SIM卡,插卡正在搜索,无服务

楼主(2017-05-06):
苹果6摔,不插卡显示无SIM卡,插卡正在搜索,无服务。
顾客送过来的时候机子摔的很严重,液晶粉碎,后壳变形。当时一看直接建议顾客放弃维修,最主要的原因是维修下来价格高,而且严重变形的机子后续问题较多。但是顾客说里面有重要资料,既然如此,把情况给顾客讲清楚就修呗。
单板加电漏电300,按开机键看开机电流基本正常。拆下主板发现音频IC已碎,换一个上去后加电漏电消失,装屏开机,电流正常,触摸失灵。更换黑色触摸IC后,触摸也正常了。本来按客户意思,到这里就可以备份资料交差了,连电脑备份资料的时候,电脑不识别手机,不能充电。凭经验,短接Q1701,重置U1401\U1700之后问题解决。
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结果顾客又说机子舍不得换,让继续续,转念一下,已经都到这一步了,修。
插卡正在搜索,一会无服务。打112秒闪。无串号。打下基带一看掉点了,除了空点还有那两个通病点也是掉的,飞线,固化,装上去还是老样子。重置中频,打下接收前端测阻值都正常。重置天线开关,功放还是老样子。无意发现FT40A41A有点歪,打下一看掉了一半的点,料板拆一个装上去试机一切正常

苹果6无显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937-1.html

网友:
这一摔  摔出这么多故障来

网友A:
楼主太牛了··怎么感觉你修起来这么简单啊?

网友B:
上点图就完美了,重摔的机器都是容易掉点

网友C:
这还得换壳换屏,一小6得修成什么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还得换壳换屏,一小6得修成什么价啊

修完收了700块,原装后压液晶,壳子总成本3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点图就完美了,重摔的机器都是容易掉点

都是很简单的故障,对照PCB图,发现事倍功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牛了··怎么感觉你修起来这么简单啊?

天天修苹果你也发现不怎么难。

网友:
摔得蛮严重的,掉电虚焊的那多地方。

网友:
估计是虚焊之类的,加焊一下

网友:
可能基带挂了,我有个客户也是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D:
天天修苹果你也发现不怎么难。

关键要有耐心。

网友:
这种机器修修最头痛了!   笔记本的话直接就补修了!

网友:
厉害精 准报价也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完收了700块,原装后压液晶,壳子总成本350

楼主你这液晶和壳有点贵了,后压170吧,壳也就70左右就可以拿到。

网友:
无意发现FT40A41A有点歪,打下一看掉了一半的点,料板拆一个装上去试机一切正常? 请问。FT40A41A是个什么鬼?

网友:
这毛病 修基带  修不好就不大好弄了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

网友:
的功夫功夫功夫功夫等等的规定公告日股份的个人代购的股份股份股份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