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PCH桥,内存的供电上下管D极都短路要怎么修?

楼主(2017-05-06):
ATX插座所有都没短路,就这3个的供电的上下管都D极短路,拆了管子和控制芯片还是短,是不是桥或者CPU挂了?管子拆下来都是阻值正常的。板子是D525的工控板,类似联想S10的。控制芯片用的是APW7120,这个的8脚也都短路。

网友:
CPU上官D极和内存上官D极是连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