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烧焦联想18.5显示器灯管!

楼主(2017-05-06):
接一同行机器,开机一闪即灭,经判断为灯管问题,拆机看到边框已经被严重烧化变形而且已经断裂,小心拆下两根灯管,更换后再处理边框和背光板、背光纸、滤光片,开机几乎看不到有发黄的痕迹!

网友A:
换灯管过程中拍几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利旧的吧,屏好角处是有点发黑?

网友C:
都是没上绝缘套造成的

网友D:
一般是LG的屏,绝缘没有处理好,现在都换成LED的了。

网友:
改成LED比较好

网友:
角落还是有点暗

网友:
因为灯管老化会打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过程中拍几个图片就更好了!

大概 就是拿液晶屏的时候 小心点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旧的吧,屏好角处是有点发黑?

是灯管烧的 发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没上绝缘套造成的

是的 按上次的宏碁的19 显示器也是 没拆屏换的灯管 没有绝缘套
就吧右上角烧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LG的屏,绝缘没有处理好,现在都换成LED的了。

可能是 该LED套件成本高点吧
同行挣钱少的原因吧

网友:
这个好像之前是去保护了吧,不然怎么地烧成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 该LED套件成本高点吧
同行挣钱少的原因吧

成本稍高,可以多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稍高,可以多收点。

按猜测
一来成本低点
二来 同行嘛 修好了 就行了 50到手了 要是该套件 价格高了 同行 就乐意了
其他的就不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