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不触发

楼主(2017-05-06):
刚接了一台HPCQ40的电脑,按开关没反应,有待机电流0.02.用万用表测电流过了隔离。内存供电,CPU供电都没有,不知道咋修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查待机电压,EC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有没有腐蚀进液再看开机键有没有开机跳变   再查ec条件 一步步来

网友:
和我一样不打好基础就想起飞呀   先去迅维实地学2月再动刀

网友:
待机3 5伏又     查EC   供电  时钟复位  LID   ACIN   PWRbut

网友:
继续维修的思路很多 根据时序 查下供电没有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