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屏暗

楼主(2017-05-06):
A1465 屏暗,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咋修
电源

网友:
是不是机器进水了

网友:
回复楼主,拆开修

网友:
你这问的也太奇葩了。。。。。谁都没法回答你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进水,如果没有就修背光的升压电路吧?

网友:
直接换板吧,帮不了你

网友:
先把电源灯修亮。再修暗屏

网友:
来来来送给我 我给你修,,价格好

网友:
两个故障 若是暗屏 就查下升压条件

网友:
送修啊,不要扩大故障了

网友:
帮不了你啊,什么都没查怎么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开机能听到声音 按键声音也有

网友:
你这样问 神都帮不了你

网友:
修过一个 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这你得先查查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