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6C奇葩问题,正在解决中,求大家一起来讨论。

楼主(2017-05-06):
遇到K56C一台,来的时候开机跳变到0.5-0.6不亮机,拔掉内存0.4,刷了好几个BOSS,最后一个好用亮机了,但是亮机的时候用的是我自己的内存,现在是插上他的内存10次里有5次以上不亮机,用我的内存100%亮机,他的内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可以亮机(客户两条内存)。现在正在机器上测试内存,求各位提供不同的思路指点。(机器测试中)

网友:
内存地址错误~~~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内存不兼容。或者是不是电压不正常,芯片或上下管不良。呢

网友:
内存会不会是低压的你换了个1.5V的

网友:
BIOS要用官网的,要不然老是怀疑这那的

网友:
再换个别的内存 若一切正常 直接更换客户的内存

网友:
看看内存是标压还是低压,频率多少,是不是匹配的,然后看看内存的供电,SPD供电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不显示,电流到0.9在跳到0.82就不动了  换内存条也是同样的不显示,还没有刷BIOS,不知道刷了会不会显示

网友:
清理内存槽,擦擦金手指,换个内存供电电容,多试试嘛!八成是接触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