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三星T190用半小时左右就闪屏

楼主(2017-05-06):
接一同行机器,三星T190触摸式液晶显示器,说是用大约半个小时就闪屏,拆机直接更换侧边按键,试机二个小时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侧按键是通病了   这个显示器的侧按键就是容易坏

网友:
本机通病,请问收费多少?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三星显示器固件坏的

网友:
维修费用收到50

网友:
三星的有 几款 就是按键有毛病

网友A:
三星显示器的通病:按键漏电、高压线圈损坏、灯管线烧断(厂家没有套热缩管导致)、次级复合二极管击穿、程序损坏!

网友:
按键损坏怎么会闪屏呢?

网友:
图像和指示灯一起黑吗,这种安静坏的挺多

网友B:
价格还行,我都是断开按键板,就完事了。给客户说不返修了。

网友:
T190 T220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C:
这种问题 才收50啊,我们一般收150,直接报屏坏,跟客户说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示器的通病:按键漏电、高压线圈损坏、灯管线烧断(厂家没有套热缩管导致)、次级复合二极管击穿、程 ...

看来 三星的 通病还真是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价格还行,我都是断开按键板,就完事了。给客户说不返修了。

版主
断开按键盘 菜单 亮度 设置这些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 才收50啊,我们一般收150,直接报屏坏,跟客户说修屏

价格有点高啊
有没有客户嫌贵不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
断开按键盘 菜单 亮度 设置这些还能用吗

这些玩意,客户一般很少调节,能稳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玩意,客户一般很少调节,能稳定才行。

版主
像你学习了
真是深谙生意之道啊

网友:
这是通病,还有一个灯管爱断线

网友:
你的帖子就是这么干脆利落,口头表扬!

网友:
以前碰到过偶尔闪一下刷了个程序没有好最后直接拿走了不明白为什么按键会引起闪屏啊谁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显示器修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