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ke平台(H100系列主板)机型安装纯净版WIN7重启后USB接口完全失灵

楼主(2017-05-06):
intel在skylake平台上移除了EHCI主控,改为XHCI主控支持,而原生的WIN7系统并不支持XHCI主控。
目前网上有很多工具可以对ISO镜像进行改写,使其可以支持100系主板USB,但是改写只能支持一个版本的系统,而目前我们还是以一个WIM包安装多个版本为主,所占用U盘空间也少,使用DISM++可以直接改写WIM内部存在的驱动,但是最终保存后需要一个版本一个包,占用空间太大,而且改写过的系统安装在7系8系9系主板后会出现USB驱动不兼容的问题,因此不推荐。
推荐方法:和往常一样在PE下将系统安装完毕,准备重启前,打开附件里面的DISM++按照图片操作,然后选择另一个附件里对应系统的驱动文件夹,X86和X64不要搞错,然后重启,在用户名输入界面USB不能使用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集成有usb3.0的系统进行安装

网友:
直接   pe吧3.0驱动靠进去。  然后安装就行了,

网友:
不懂,不好安装

网友:
现在新机器改系统麻烦

网友:
一直装G版的系统,都没有问题,直接就有驱动了。

网友:
搞个 哦驱动

网友:
楼主在自问自答是吧?提供的解决方案也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发布 资料 回复查看

网友:
要用专用的系统吧

网友:
这个技术性很强啊

网友:
楼主这个很强,想请问一下,UEFI引导,win7 smdn版系统怎么修改引导可以启动安装

网友:
改系统前一定要先到官网去看看这种机子能否兼容机客人所要的系统,不要折腾半天,驱动打不上,一查,不支持此系统就坑爹了~~~~

网友:
在PE里面注入USB3.0驱动就好了

网友:
先把3.0驱动  复制进去 再装

网友:
这个我也有碰到过

网友:
直接装G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有很多板还是都能在bios里修改的

网友:
附件在哪 ?

网友:
这个不错,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确实有这个情况出现

网友:
进PE装GHOST系统就可以了,装好以后一切正常

网友:
需要考虑安装USB3、0驱动

网友:
安装系统之前先下载驱动 苹果这一点做的比较好 呵呵呵 实在不行就用pe 把驱动拷到别的盘符再安装

网友:
一般加载一下USB3.0的驱动就行

网友:
从来没遇到你们所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要么用P口打驱动,要么系统解压时候拔除所有USB设备

网友:
谢谢 刚刚试过 好用的

网友:
直接 pe吧3.0驱动靠进去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装个win10把’

网友:
这其实就是缺少3.0驱动,装好系统先不重启,用万能驱动7,打好驱动,再重启解压就行了。

网友:
PE考个驱动精灵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