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联想THINK CENTRE 9637集显 L-I946F Rev1.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06):
接一同行机器,联想台机主板,开机即掉电,拆下主板先测量主供电12V对地阻值300左右,5V对地200左右、3.3V对地阻值为0,说明3.3V有严重短路,用烧机法电压调到3.3V,限流2A,烧出图中Q54、Q57有些发热,直接吹下来测量全部短路,那驱动芯片U1075肯定也坏掉了,在旧主板 CPU供电的上下管中拆下来一对,驱动芯片正好在旧板也找到一个,装上后,开机,诊断卡一流小跑,直接亮机!故障排除! 图中可以看到是1.25V桥供电!

网友:
虽说修好,但我想,大家最想看的Q54,Q57,U1045到底是什么样的,完全不知道。

网友:
机器同行也取走了,没有拍下图片,就是N沟道的场管,驱动芯片是八脚的!

网友:
下次再修到的话,都拍下来传上去!

网友:
小弟只想知道,传说中的烧机大法师什么?听很多同道中人都这么说,却一直不明白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