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2021WD 显示器无信号屏闪

楼主(2017-05-06):
刚刚想起了  昨天修道的一台显示器  然后又总结了一下我的想法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LENOVO  L2021WD显示器 故障是屏闪没有信号  先想到的是是灯管和高压部分    拆机侧灯管  发现都是好的  灯管电流都是差不多0.6左右  然后我外界供电接灯管再点显示器  发现不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然后让我就量电源板  都是正常的  我担心是电容不良了  我就换了三个25v1000的电容 发现问题还是一样的  最后我在论坛上有个帖子说什么改装电源板 12v和5v不正常要把VGA接口后的六角芯片拆了  然后在怎么去改线路的维修  我看完以后  觉得他这样大费周章  是为了什么呢  最后的故障的所在他还是没有找到  所以我的第一是觉得就是VGA的六角芯片 直接找料板的驱动板  把vga后面的两个六角芯片换了  然后装上试试    完美亮机  !  我修东西除了靠经验  就是靠直觉 虽然有没修好的  但是我学这个  都是靠蒙会的   我的理解方式和各位大神不同   谢谢!

网友:
这个六角的芯片是起什么用的?

网友:
你这不是蒙  是经验多了之后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