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A8 CPU 进来看我装的A8 怎么这样呢。????????

楼主(2017-05-06):
看图。。。。。。

网友:
上层中间下去了,,,俩边没有,,上层有些往上弯

网友A:
不短就行了,上层胶清理得不够平整或者锡球植的不均匀。这次不是400+干的吧。。

网友:
上面是不是变形了啊?感觉有点翘啊··

网友:
感觉最上一层变形了,,,

网友:
上层感觉变形,中间明显往下凹。

网友:
能正常用不。确实是有点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就行了,上层胶清理得不够平整或者锡球植的不均匀。这次不是400+干的吧。。

你这个回复也是逗。人家总不能400+搞死了一次后还次次400+吧~

网友:
看着是变形了    装上去试试

网友:
有点 变形了

网友:
变形了    看看能不能使用吧  感觉用不久 轻摔一下就有点危险

网友:
变形了。中间的锡点容易短。能用的话 就先用着

网友B:
下层安装后触发60mA左右,10以上系统60-90mA之间跳动正常强制DFU,然后在盖上层,检查通断二级体值完全正常接电触发看电流

网友C:
拆下来,除完胶的时候是否就已经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层安装后触发60mA左右,10以上系统60-90mA之间跳动正常强制DFU,然后在盖上层,检查通断二级体值完全正常 ...

通断二级体值在哪检查

网友:
分层的时候可以趁热用刀片轻轻压住上盖,这样变形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除完胶的时候是否就已经变形了

上层没变形的,,下层微弯,但上层装上去俩边却。。。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这个弯法,估计是翘的时候翘弯了吧,如果胶没除干净这种会一边翘起,整个芯片应该还是平整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