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5-06):
没有VGH电压要飞线到TAB 板上
飞线

网友:
VGH3.3v 任意从主板上找一个3.3v接过去即可

网友:
主板上找同时间的电压过去

网友:
表示上传的图片打不开

网友:
主板上那个电压是同时间的,能详细点吗,白屏都没修过,屏上的电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图片打不开 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3.3V给个就好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呢 不好说

网友:
频供电没有吗

网友:
加点金币进来,没有金币搜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