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维修,分享下

楼主(2017-05-06):
上午客户拿出来一台DV4 的机子,看到这个,偶有点小兴奋,看来最起码两百块要到手了,而且还是经典机型哈哈,你懂的。,,,,问了情况才知到不是显卡门,是不触发,具体是,用户刚刚还在用的,突然掉电,就再也不触发了,就很快就拿过来修了,拿过来,要现修,没办法,客户要求,也就半个多小时了,快点吧,小问题应该很快,拿上我的电动镙丝刀,拆机是件很嗨P的事,可是拆到这个底面的最后一个镙丝的时候,不小心把镙丝给打滑了,我郁闷呀,搞了很大一会才发现这个,真的好难搞出来,只有,把壳子在客户允许的情况下给烙开了,然后接着三下五除二,全部拆完搞定,拿到板先看了一下,大概情况,无进水,无烧伤,没修过,然后,用表把所有的电压打了一下值,基本都正常,接着就上电测试了,插上电,测有3V,5V,测南桥晶振,起振有波形,接下来测开关,发现是0V,没有电压,断开电一量,发现直接接地了,哦,看来问题,找到了,因为没图纸所以先量了一下周边发现有个共阴极二极管,有知PN值有一组为0,以为是他坏了,拆了,结果拆下来发现是好的,后来看焊点下面发现电路是这么设计的,修到这里,发现没办法了,只能去下图纸了,没图纸就不好查,到基地去找了一份,板号为:LA-4102P 独显图纸,有了图纸,什么都好查了,先查开关那条线路,发现这个是直接到IO,IO是KB926QF CO的,第32脚是开关,直接把这个脚挑起来,发现开关脚不短路了,并有3V的上拉电压看来,很明显是IO坏了,没办法,一大堆料板有kb926qf,但就是没有CO后缀的,只能让客户先放在这里了,只能这样了,定IO明天才能到,到第二天,等到10点半IO才回来,装上去触发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没多想,只直接显示器,发现没显示,打内存波形,都没有,郁闷呀,一修板应该不会这样呀,放电呀,换内存都试了,电流到1.26不动了,跳了三次电流,应该没跑码,这时想会不会是IO不正常呀,再细心的焊了还是不行,又换了一个(我一般定芯片都定两个),还是不行,这下郁闷了,现在开机就是那个灯闪一次,记得以前看贴的有人说HP的机子,闪光灯闪一次是:闪灯。在基地看了其它的文章。闪灯的几个可能故障:
一次:CPU问题(CPU坏或U座虚焊)
两次:BIOS出错 (重刷BIOS)
三次:内存问题:
四次:显卡不工作 (最头疼的五次:主板一般故障 (没遇过)
六次:BIOS验证失败
,我就想难不成是CPU坏了,就换了一颗还是一个老样,没变,脚座,不会吧,我修了N久了,还只碰到一台INTER 的脚座有题的(是一台HP V3000)那都是二年前的事了,没办法,各路PG都查了一遍,上假负载搞了查了半天,条件都正常没办法了,难不成BIOS坏了,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上网上着就掉了,可是我没这东东,太贵了,没舍得买,没办法,只有出决招了,给客户打个电话,问一下,机器的使用情况了,问的时候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这个机子的本地网卡是不能用的,哈哈,我感觉这个机子有出路了,马上把网卡干下来,这次没让我失望,一次搞定,显示了,哈哈。要不然,我估计也很难修了,因为本子打不了南桥的总线,而且网卡又没温度,这是个不错的小经验,我搞了好几次了,上次一个东芝的机子电流路得好好的就是不显,修了几个地方没修好,拿过我也修不好打了电话,他说他的电脑没声音,结果我把声卡拆了,OK了,我觉得这个跟客户沟通的话,会帮助我们加快维修效率,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由于客户在没有办法上图了)

网友:
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啊,不过最后结果是好的。

网友:
发帖 全是文字的话 没有多少人会耐着性子看的 很累 很伤眼睛

网友:
确实 和客户沟通如何损坏 或者之前故障 确实有助于维修

不过好多都是倒手过来的  根本联系不上直接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