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S1 1.0 点不亮

楼主(2017-05-06):
显示屏不亮,按键盘灯有反应。 显卡供电都正常,图像处理芯片供电,复位,时钟也正常,怎么破
芯片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先加个独显试下看亮机不?如果亮机,那多半是VGA接口引起的问题吧!,如果不亮,那就用三板斧,刷BIOS,干桥了!

网友:
换个cpu试 加独显

网友:
如果按键盘上的大小写键有反应,不妨换个CPU加个独立显卡试试。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还是好处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