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亮LOGO黑屏维修简单维修加官方桥BIOS

楼主(2017-05-06):
联想Y460简单维修 显卡 A卡216-0772000 8显存 板号DAKL2AMB8D0 REV D  官方下载的BIOS(27CN71WW)桥的 BIOS Y460

网友:
因为这个机子这段时间修了两个这样的问题所以发一下。修到的兄弟注意一下

网友:
L1 这个位置也是这个机器值得注意的一个故障点位置

网友:
这机器通病挺多的, 这个到是没碰到过,,注意一下。。。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谢谢,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我的LI边上的电容没事,显存边上的有两个腐蚀了

网友:
今天又那回来,一个月了,之前也是上电就掉,现在一样,

网友:
电流一到0.6就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小电容短路常碰到    的

网友:
Y460好多显卡问题,有时候直接改集成

网友:
这种小电容问题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