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DS2 掉电

楼主(2017-05-06):
GA-F2A88XM-DS2 开机秒掉电  是IO2V 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直接拆掉电阻 短接IO 脚位    图纸是论坛下载的 【本人看图不怎么会】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加分了

吐槽下这批机子  温度都好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批机子  温度都好高

与这批主板一点鸟关系都没有,是AMD的CPU,发热大户,导致很多人跑了INTER

网友:
好多IO电压异常的啊!通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这批主板一点鸟关系都没有,是AMD的CPU,发热大户,导致很多人跑了INTER

我感叹下  这批FM2的机子   CPU 发热量太高了  原装风扇 都压不住

网友:
这个也算是技嘉经典通病了。

网友:
技嘉经典通病检测电压

网友:
技嘉华硕都有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C:
通病啊,等着客户送修

网友D:
IO Vin检测脚电压异常,都是电阻问题,华硕 技嘉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Vin检测脚电压异常,都是电阻问题,华硕 技嘉都有

技嘉的板子就维修很多  老秒掉电  好多都修不好  【不懂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啊,等着客户送修

这个板子是网吧使用的   目前修了4片   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叹下  这批FM2的机子   CPU 发热量太高了  原装风扇 都压不住

x740 处理器  一般都用 AVC的 风扇 否则 死机 黑屏的故障很多,

网友:
通病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