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自动关机

楼主(2017-05-06):
苹果6P 换过黑触摸 U2 电源 现在能开机了 机子芯片都特别烫 现在自动关机 有时红屏 蓝屏 关机哪位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A:
看看cpu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是不是虚汗了

怎检测CPU是否虚汗我新手谢谢帮忙说一下

网友:
事情搞大了啊

网友:
发烫说明芯片漏电或者短路,再换试试

网友C:
多换换元器件, 很多时候不良也会导致

网友:
手机论坛这么快就搞起来了,祝迅维网越来越好

网友D:
是不是CPU 空焊造成的

网友:
换锅这么多IC有可能旁边的东西虚焊

网友:
后继有短路的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  仔细检查一遍! CPU检查虚焊的办法就是按住CPU开机试试  要是CPU虚焊  某宝上面有CPU接骨神器  挺好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觉得你芯片没焊好!

网友:
I2C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cpu用热风枪吹下。如果虚焊就可以好

网友:
按住CPU试试

网友:
用风枪对着芯片吹吹  试试     测试是否空焊哦·~

网友:
不知楼主搞好没,我不会,顶起来

网友:
慢慢查下各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刷机看看报什么错误呀

网友:
U的问题大点呀

网友:
再换个U2试试

网友(2017-06-19):
发热,先查哪里发热。具体可以烧机一下。红蓝屏问题多了。U0301查一下,前摄也会,USB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检测CPU是否虚汗我新手谢谢帮忙说一下

查U0301的数据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换换元器件, 很多时候不良也会导致

这种不太好换,都不知道是哪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先外配吧。前摄重启,后摄什么都换一遍看一下。排除外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CPU 空焊造成的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重启这种U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烧一下哪里发热吧   U2蓝屏重启可能性大吧。。再测一下U0301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