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白屏,排除显示屏和排线问题

楼主(2017-05-06):
(无正文)

网友:
那就去修显卡啊,

网友:
量一下主板屏线接口,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集显的,有屏供电

网友:
VGA外接显示器能正常点亮

网友:
屏供电 有吗? 屏接口量一下看看

网友:
首先看什么机器,如果是宏基的,就是屏接口的3.3V没有上去,一般都是一个转换管转换的,可以直接用根线拉过去,其它牌子的机器大部分也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

网友:
用万用表表笔怎么测量主板排线端口3.3v?给个图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吧    3V屏线电压有没有   不行再看看显卡

网友:
这问题 做好 是 排除 查比较 稳当

网友:
可考虑LCDVCC

网友:
一般是独立的显卡,爱坏。你可以鲁大师。

网友:
屏供电电路,独显考虑显卡,集成考虑屏供电和信号转换芯片

网友:
查主板上的LCDVCC相关电路

网友:
显卡的有问题可能多谢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的接口定义查了没有

网友:
主板啊 ,这么明显,

网友:
白屏的话,你屏和屏线都换了的话。主要考虑屏供电。你把那个屏供电图纸发出来,大家给你看下

网友:
查一下那几组数据线的地址阻值。

网友:
查屏供电和屏信号

网友:
调节,背光,主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