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P67M 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7-05-06):
    故障:全板电压除了没有CPU电压和集显电压,其它电压都出来了。该主板是MS-7706代工。CPU电源芯片是ISL6364  工作条件,
35VCC 5v40EN开启1.05V101112,脚分别是SVALERT#,SVDATA,SVCLK,电压分别1.05v 但没有波形。既然条件都已经具备了,还不出CPU电压。可能存在3个因素,1 电源芯片坏了。2 CPU坏。3外围电路还有问题。还是先易后难吧。更换一块CPU故障依旧,电源芯片先不换。还是测量外围电路。重新测量全板供电和信号,过程就省略了。说重点!当测到内存VDDSPD时发现没有3.3v供电。顺着VCCSPD的供电线路查发现在内存槽与EC芯片附近线路烧断了,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看到。

总结:由于VCC3供电开路造成CPU和其它供电信号上拉电压丢失,使得部分信号不能正确的输出造成CPU管理芯片没有输出。

网友:
内存的SPD  还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这个我只能说是见识了,也可能像楼主估计的那样,断了3V,导致某些电路不正常。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真不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