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所有U口都不好使 插键盘灯亮一下

楼主(2017-05-06):
联想Y471A 所有U口都不好使 插键盘灯亮一下 拆机,测量俩个数据正常 5v 正常 无从下手。
联想

网友:
不会吧,灯亮了没有了应该就是供电不对的,就算桥问题灯也会常亮的

网友:
确认供电正常 数据阻值正常 重点查桥的LVDS模块 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