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一个小小电容让我动用了终极杀手武器

楼主(2017-05-06):
客户说机子开关按开关没反应,机器拿来0.018左右待机电流,看样子待机好像正常,按开关电流上至0.06左右跳动不再上升。
怀疑二级电压没有开启,先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将机子拆出主板,主板接上可调电源,待机3,5V电压都正常,按开关后居然待机电压3V和5V消失了,但是电流跳到0.06左右,难道后级有短路?打了下电感阻值没有短的,用示波器分别打了下3,5V电感后端,发现是这样的
  这是3V电感,一个漂亮的弧度。

5V电感,找到图纸

测量U2301 123脚对地阻值只有2,确定+5VS二级转换电压短路,烧机法过程省略,找到“真凶”

一个不起眼的小电容,摸了关天!:lol

此机过程简单,没啥技术含量,轻拍

网友:
哈哈,一个小电容就让上波和烧机了

网友A:
看看故障不大,还好

网友:
二级供电电容坏的不多,是比较不好找,烧机来的简单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最怕的就是有些烧机都不发烫的

网友:
二级供电电容出问题的很少 至少我碰到的少 可能修的比较少了
还想试一下 回帖有金币吗?

网友:
呵呵,完全对地烧不出来的

网友:
不过二级电路导致的不上电确实少

网友:
烧机 有温度就好办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去测二级电压的呢

网友:
支持骚鸡大法

网友:
楼主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打的五笔。。。

网友:
有示波器修主板还是蛮快的啊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漂亮

网友:
细心查找  烧鸡大法

网友:
摸了关天 !真厉害 ,摸了半天吧,秒杀级别的大师~这钱来的快

网友:
这个示波器用的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故障不大,还好
这屁股牛,有没有正面

网友:
5V直接掉了 说明5V后级故障,烧机。转换管要是坏了的话会 烧出来吗?

网友:
电容短路一般都秒杀

网友:
示波器 加烧鸡很好

网友(2017-07-02):
请教一个问题,e430主板cpu附近的电容电阻值为33欧姆,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