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GS/128M魔固版,开机触发不稳定

楼主(2017-05-06):
客户把电脑送过来维修,说电脑开机不正常,有时候能通电开机,有时候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刚开始感性认识以为是ATX电源的故障,毕竟这台电脑是12年的,有点历史了,电源故障也是正常的。无独有偶,我换了一个电源上去,开机竟然正常顺利进入系统,建议客户更换电源测试,不行再考虑主板问题。客户同意了,但没有过两天,客户又抱着电脑主机回来,说还是会出现原来的故障。哎.........!只好认认真真检查主板了。先拆机上图片:主板型号:

参与触发的IO芯片:

按不触发的思路维修,VCCRTC,RTCRST#,32.768K,3VSB,RSMRST#,PWRBTN,SLP_S3#,PSON逐个检测,发现电压和跳变均正常,顿时有点懵了,后面跑跑线路吧,看看ATX绿线相连电路元件有没有断线掉件之类的情况,发现偶尔能触发开机时,控制AXT电源绿线相连的MOS管G极电压有2.2V,掉电后此电压为1.7V以下了。估计是电阻损坏的原因造成的故障。

此电阻和MOS管G极相连1.7v左右,电阻另一端为3.3v,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一个0欧电阻更换上去,故障解决。

网友:
厉害了 这个管子我直接短接 不用更换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不错,不错,这板我有好几片,锈得太历害,都丢一边当料板了.

网友:
电阻变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