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G 无显卡供电维修 又被人阴了

楼主(2017-05-06):
宏碁4741G 无显卡供电维修 又被人阴了 测其他电压都正常 唯独没有显卡供电  无语了 狂刷BIOS  好了一轮功夫下来  还是老样子 看来跟BIOS无关系了 ......看了帖子电流1.1 1.2 之间有跳动的 他们说换显卡供电IC 换了一个试试  还是不行 再换一个还是一样 把旁边的电容换了  上下管也换了 还是不出显卡电压  无语看了  叼根烟 四处看看  妈的 怎么感觉底板不对劲啊 明显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了 R58 被人拆了 好阴我啊 搞了我半天 日 直接短接R58 logo 出来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学习了。

网友:
哥这里有两台机被人动了手脚的。。。你要不要来试试

网友:
修机之前一定要好好看一下,现在拆件的机有点多

网友:
  这手脚动的还不错 就怕拿刀片割线的

网友A:
拆件还是给你留面子 换个阻值不同的 才叫坑爹
碰上过电阻换电容的 碰上过IC换型号的 还有更绝的 直接割线路的。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网友:
   就搞了一个地方    算是温柔的了   估计上家还想着客户会回去

网友:
这种手脚还算好的,没给你造成无法修复的故障

网友:
生意不好做,这种的应该直接搞惨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维修都不容易

网友:
现在接的二修板子 出现这种问题的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件还是给你留面子 换个阻值不同的 才叫坑爹
碰上过电阻换电容的 碰上过IC换型号的 还有更绝的 直接割线 ...

碰到过直接掰掉桥掉点一大片的,狗日的

网友:
这款可以改集显的,要是我应该找不出来了,直接 改集显,,,,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维修都不容易,叫你们不收拆机费。什么免费检测,就是一个坑,

网友:
这种掉件还好,有小电容换小电感 电阻焊电容。升压电容换电阻 后面N管换P管 你去修嘛 哈哈哈 这种遇到的也有。但是不是很多 看你们那维修人的素质吧。

网友:
来严管区,回贴看看得的是金币还是下载分

网友:
二修的主板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