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 rev 2.0进pe花屏

楼主(2017-05-06):
这个机子进系统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01a,进pe花屏,断开独立显卡供电进pe还是花屏,感觉应该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在论坛里找大神帖子想屏蔽板载,结果屏蔽不了,没办法那就换内存颗粒吧,结果8颗都换了还是一样,拆下来的内存颗粒锡点有氧化,现在没头绪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U或者桥

网友A:
正在修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 无限蓝屏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 无限蓝屏

我感觉这个板载内存就是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什么问题

没有呢,所以来求助啊

网友:
这种花屏不好修啊。。。

网友:
CPU考虑加焊下试试吧。板载显出问题可能也有,实在没办法刷个BIOS有时候就是这么邪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板载内存就是坑人

对的 pcbid只有俩个信号 搞这里没法屏蔽板载内存 ddrsel信号没有不知道怎么去屏蔽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感觉不好搞 ,目前没遇见过这样的

网友:
先把焊盘清理干净再焊吧。别浪费芯片

网友:
期待楼主  修好  留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