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C12T待机0.02解决方法疑似通病

楼主(2017-05-06):
机器没有进过水摔过,遇到上面这种情况  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直接刷BIOS SVE141C12T板号DAOHK6MB6G0 MBX-268 REV

网友:
谁有测试过  是否好用啊

网友:
已经是通病的了

网友:
哎,手上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开机就掉电,好难修

网友:
不触发直接刷BIOS啊。。不测条件嘛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修了好几台了吧?

网友:
修很多SONY的机器不触发,大部分是不过保护隔离,再就是触摸板下方容易进水腐蚀

网友:
索尼的不触发都先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