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硕K43SV主板待机0.045不上电

楼主(2017-05-06):
华硕K43SV板号3.0版本,待机0.045 修了半天没修好,来发贴求助。测得异常情况是+3VA变成4.5V左右,这样我觉得是导致RTCVCC电压不正常所以不能正常开机,但源头不好查,测得RT8206 p_5V3V_ENLDO 开启信号电压达到6.3V这个正不正常我还真搞不清楚,这是重点,所以求助。按理应该是3V吧,但我看点位图是由19V串联电阻分压得来的,这电阻阻值是多少没图纸。量出来是143K左右,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
修好了,原因在一个小5脚转换电压+5VA转+3VA 由于第四脚基准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