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块同行的 SY-F2PA78A

楼主(2017-05-06):
这主板是这样的 跑码全部跑过了 喇叭滴 也响了 就是一直反互重启 码反互跑  BIOS 刷了还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没有通病啊? 还是直接干桥 上BGA  是单桥的

网友A:
喇叭滴一声响了之后,就又重启了?

网友:
测量下电压是否全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滴一声响了之后,就又重启了?

是的 反互 重启 跑完 又重启    是我大意了没 换别的CPU 试一下  但是跑过 码了 谁都不会想着去换U试的啊  最后还是 换个U 试 问题才解决的 用这个U 去试别的主板 跑码是跑码  但是 跑不过 已经确定是U 问题了. 难道FM的U 真的那么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反互 重启 跑完 又重启    是我大意了没 换别的CPU 试一下  但是跑过 码了 谁都不会想着去换U试的啊 ...

修好了便是,做维修别局限于芯片级,板卡级维修也是维修。

网友:
先加焊,不行一般是桥坏的多了。

网友:
我一般碰见单桥  电压 复位正常就先干桥试试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反复的卡在了显卡方面的代码。。。。看看CPU 功率,再来看看是不是板子显卡供电负载带不起